请问有什么方案或者电路吗?

楼主(2020-05-18):
直流稳压电源24V,5A,利用PWM信号控制输出电压17V-22V可调,电流4A,请问有什么方案或者电路吗?可否利用MOS管?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在输出弄一个运放,控制输出电压,再把这个外部的PWM信号,通过RC积分电路转换成直流信号,把这个直流信号做为运放的基准电压,加到运放正相输入端,这样一来,改变这个PWM信号的占空比,就可以改变输出电压了,不仅可以用PWM调电压,还能调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