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括号里会有等号?

楼主(2020-05-18):
代码:
    for k=1:length(priors.class)
            class=priors.class(k);
            featureValuesInclass=trainingFeatureValues(training.class==class);
      end
代码中featureValuesInclass=trainingFeatureValues(training.class==class);具体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括号里会有等号?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两个等号表示判断左右两侧相等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两个等号表示判断左右两侧相等。
    training.class==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