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中造成的设定温度与烙铁头实际温度之间的差别的因素

楼主(2020-05-18):
  很多人认为如果设定温度与烙铁头刀咀实际温度有差别时,就是烙铁的性能有问题或损坏,实并不是这样。设定温度与烙铁头刀咀实际温度的相差主要由两个因素影响:

        1、烙铁头刀咀大小及形状

  烙铁头刀咀温度会因烙铁头刀咀形状不同而有差异,例如900M系列的烙铁头刀咀。如果使用900M-T-B烙铁头刀咀,换上900M-T-H烙铁头刀咀后,即使设定温度不变,它们的实际温度也会不同,经测量,它们的温度相差可达20℃。

        如果焊接工作需要经常更换不同形状的烙铁头刀咀,就需要利用有校正功能的烙铁,再配台烙铁头刀咀温度计。方法是先将烙铁头刀咀放在温度计上,然后阅读显示器上的数字,如果与设定温度有偏差,就可以利用烙铁的校正功能把焊明温度调至与设定温度一致。

        2、烙铁头刀咀及发热芯的损耗

        烙铁头刀咀的热量来自发热芯,传热过程中如出现阻碍,烙铁头刀咀的温度就会降低。如果发热芯或烙铁头刀咀接触的地方氧化,就会使传热效能减低。所以必须注意烙铁头刀咀的保养。此外,每次购买的发热芯所提供的热量都会有轻微偏差,所以当更换发热芯后也会导致烙铁头刀咀的温度有所偏差。

        由于发热芯及烙铁头刀咀工作一段时间后会产生氧化物而使烙铁头刀咀温度改变,所以为确保长时间工作仍有准确的温度,必需定期校正温度。在更换发热芯或烙铁头刀咀时,因新与旧的差异,所以为了拥有准确的温度,也必需进行校正。

        在校正烙铁头刀咀温度时,一般都会在某一特定的温度来做校正,但校正以后如果把温度调到其他温度时,温度会有所偏差,一些电焊台能把这个偏差保持在±10℃以内。

网友:
烙铁头刀咀的热量来自发热芯,传热过程中如出现阻碍,烙铁头刀咀的温度就会降低。如果发热芯或烙铁头刀咀接触的地方氧化,就会使传热效能减低。所以必须注意烙铁头刀咀的保养。此外,每次购买的发热芯所提供的热量都会有轻微偏差,所以当更换发热芯后也会导致烙铁头刀咀的温度有所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