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器在分流电路的作用

楼主(2020-05-18):
     分流电路实际上是电阻器的并联电路,如图1所示。它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各支路的电压等于总电压;

      ②总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即I=I1=I2=I3

    ③总电阻的倒数等于各支路电阻倒数之和即

      图1电阻器的并联电路

  在实践中经常利用电阻器的并联电路组成分流电路,以对电路中的电流进行分配。

      图2是用于扩大电流表量程的分流电路。

      电流表的满度电流为50μA,现需将它改成一个最大量程为500μA的电流表,此时只需要在电流表两端并上一只电阻器R,即可。

      根据图2(b)并联电路可知I=I1+I0若,I=500μA,则I1=I-I0=500-50=450μA
则I0R0=I1R1(式中R0为电流表内阻)

        求得

      上述的分流电路计算结果表明,只要在50μA表头上并联一个200Ω的电阻,即可使表共的量程由5OμA扩大到5OOμA。

网友:
    电流表的满度电流为50μA,现需将它改成一个最大量程为500μA的电流表,此时只需要在电流表两端并上一只电阻器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