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生产流程中,有一项流程是“棕化”,是什么啊

楼主(2020-05-18):
PCB生产流程中,有一项流程是“棕化”,是什么啊

网友:
粗化待压合的铜箔层,增加铜箔表面粗糙度.增加压合时的铜箔和半固化片的界面结合力

网友:
    和棕化一样的,还有黑化。目的就是通过对铜的氧化,来增强铜与介质的结合。
    棕化的作用:

      1.去除表面的油脂,杂物等,保证板面的清洁度。

      2.棕化后使基板铜面有一层均匀的绒毛,从而增加基板与PP的结合力,从而避免分层爆板等问题。

      3.棕化后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压合,避免棕化层吸水,导致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