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何接线?

楼主(2020-05-18):
公司有一台老的四根信号线接驳台,不过最近公司进了一台点胶机,但是它的接口是2根线的,需要怎么接才能让它们顺畅的连接起来?我试过有电压的2根相连,没电压的2根相连都不行,难道真的只能重新买一台新的接驳台吗?有点浪费吧。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让老板买台新的吧

网友:
    1.接驳台在机器前面还是后面
    ) L8 {2 L5 f! B2 V2.如果接驳台在机器前面,那么就用接驳台的0V线接机器,然后接驳台的24V短接就可以了, x$ H2 q% {$ R' k0 }
    3.如果接驳台在机器后面,那么又两种情况(1.机器的出线是24V的就接接驳台的0V 2.机器的是0V的就接接驳台的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