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雅马哈还在用CF卡而不用机械硬盘或者固态硬盘作为存储工具呢?

楼主(2020-05-18):
固态硬虚也可以达到防震稳定的目的,为啥不用固态硬盘呢?难道只是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
最老的机器是 机械硬盘,后来 就是cf卡

网友:
与机械硬盘比,CF卡快;与SSD比,CF出生的早,特别是CF卡还有很长的生命力,因此,工业设备多半选它而不选SSD

网友:
这是工业设计中的数据传输速率匹配问题,过于快了也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A:
个人感觉固态硬盘的技术还没有cf卡的技术成熟,工厂设备一定是优先选用更稳定的!不会涉及到节省成本的问题,工厂买机器几十万都出了也不差一点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固态硬盘的技术还没有cf卡的技术成熟,工厂设备一定是优先选用更稳定的!不会涉及到节省成本的问题 ...

是的 稳定了其实也是节省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