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位器滑动片与电阻体接触

楼主(2020-05-18):
测量电位器滑动片与电阻体接触是否良好:用万用表电阻档,按图所示,测量 "1"、"2"和 "2"、"3"两端的电阻值,旋转电位器的旋轴,从一个极端转至另一个极端,反复调两次,万用表测出的阻值与在 "0"和标称值之间均匀地变化。如在电位器旋轴转动过程申,万用表表针有跳动现象,说明可变触点接触不良,这样的电位器不宜使用。

网友:
如在电位器旋轴转动过程申,万用表表针有跳动现象,说明可变触点接触不良,这样的电位器不宜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