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上的光电传感器、接近开关、U型光电、磁性开关都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楼主(2020-05-18):
波峰焊上的光电传感器、接近开关、U型光电、磁性开关都是用在什么上面的?

网友:
设备品牌不同设计不同,要看你什么设备了。
PCB计数基本上是光电的

网友:
磁性开关用于助焊剂喷涂行程和轨道链速 限位开关用于轨道宽度调整

网友A:
光电传感器——PCB或治具定位、计数
接近开关——焊剂喷嘴往复定位
U型光电——老式链速计数(现用编码器替代)
磁性开关——气缸活塞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电传感器——PCB或治具定位、计数
接近开关——焊剂喷嘴往复定位
U型光电——老式链速计数(现用编码 ...

感谢 解答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