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美国环球贴片机在我国占的市场那少?

楼主(2020-05-18):
为什么美国环球贴片机在我国占的市场那少?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跟贴片机的特点有关,环球贴片机比较善长贴异形件,可以完成一些特殊贴装工艺,甚至可一次性贴完1.2米的板子,因而价格也比较贵。而松下之类的贴片机测重普通元器件,贴装效率比较高,所以市场使用率比较高

网友:
环球产品定义要求高

网友:
环球贴片机软体有点儿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跟贴片机的特点有关,环球贴片机比较善长贴异形件,可以完成一些特殊贴装工艺,甚至可一次性贴完1.2米的 ...

完全同意 分析的很对

网友B:
环球本来只作泛用机,后来作高速机,市场反馈不太好。我们有几台GC120刚开始租给客户时,搞的很痛苦,要水平高的人才能玩的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环球本来只作泛用机,后来作高速机,市场反馈不太好。我们有几台GC120刚开始租给客户时,搞的很痛苦,要水 ...

看市场需求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