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3-3 超级时间继电器

楼主(2020-05-18):
谁能帮忙理一下AH3-3 超级时间继电器工作原理

网友:
这个还要发帖吗?可以百度啊

网友:
 AH3-3时间继电器是一个电容式时间继电器,延时时间可以调节,型号是AH3-3/8个引脚,其中2和7接电源AC220V或DC24V,左边1,3,4为一组其中1为公共端,1,3为瞬时常开触点(瞬时动合触点),1,4瞬时常闭触点(瞬时动断触点;、右边5,6,8为一组,8为公共端,6,8为延时闭合触点(延时动合触点)5,8为延时断开触点(延时动断触点)。

  时间继电器是一种利用电磁原理或机械原理实现延时控制的控制电器。它的种类很多,有空气阻尼型、电动型和电子型等。

  时间继电器可分为通电延时型和断电延时型两种类型。

  空气阻尼型时间继电器的延时范围大(有0.4~60s和0.4~180s两种) ,它结构简单,但准确度较低。

  当线圈通电时,衔铁及托板被铁心吸引而瞬时下移,使瞬时动作触点接通或断开。但是活塞杆和杠杆不能同时跟着衔铁一起下落,因为活塞杆的上端连着气室中的橡皮膜,当活塞杆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开始向下运动时,橡皮膜随之向下凹,上面空气室的空气变得稀薄而使活塞杆受到阻尼作用而缓慢下降。经过一定时间,活塞杆下降到一定位置,便通过杠杆推动延时触点动作,使动断触点断开,动合触点闭合。从线圈通电到延时触点完成动作,这段时间就是继电器的延时时间。延时时间的长短可以用螺钉调节空气室进气孔的大小来改变。

  吸引线圈断电后,继电器依靠恢复弹簧的作用而复原。空气经出气孔被迅速排出。

网友:
    可以理解继电器的控制端,串了一个倒时定时器,倒到0的时候, 控制端就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