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阻抗仿真时低频阻抗怎么会这么高?

楼主(2020-05-18):
今天用powerSI仿真交流阻抗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低频段的阻抗偏高很多,达到了1000ohm,明显不正常。我先跑了powerDC,启用了DC fitted,可是低频段还是不正常,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在传输线阻抗为65欧姆的时候,信号波形的过冲很大,已经超出了芯片的耐压值,像这种情况,作为SI工程师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了,通常是给通道加上端接电阻

网友:
    1e-7Hz的时候,要用多大的电容才能压低阻抗呀

网友A:
    没有设置VRM,设置了VRM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设置VRM,设置了VRM就可以了

    你是说vrm的模型没有赋上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vrm的模型没有赋上吗?

是的,需要在仿真前添加VRM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说vrm的模型没有赋上吗?

    是的,需要在仿真前添加VRM模型

    没有vrm模型,我刚用power DC的结果算了一个dc的电阻值端接到vrm上了

网友:
    是不是设置VRM 的 ESL 和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