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MI中如何设一个3维的对称正定矩阵变量?

楼主(2020-05-18):
求教,LMI中如何设一个3维的对称正定矩阵变量?

网友:
同蹲大神帮忙

楼主:
我想用来解一个关于他的不等式,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A:
setlmis([]);
  P=lmivar(1,[3 1]);  %定义3*3的对称矩阵P为决策变量
miterm([-1 1 1 P],1,1);                        % LMI #1: P  ,约束P正定
misys=getlmi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lmis([]);
  P=lmivar(1,[3 1]);  %定义3*3的对称矩阵P为决策变量
  lmiterm([-1 1 1 P],1,1);        ...

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