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plc坏了怎么办

楼主(2020-05-18):
波峰焊plc坏了怎么办

网友A:
瘫痪了设备花几钱大洋

网友:
要先检查是否由于内置电池没有电了,如果没有电了需要更换电池然后找厂家重新灌入程序。 希望能帮的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瘫痪了设备花几钱大洋

钱也得花的明明白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钱也得花的明明白白

哈哈 有时候就是不明不白 无可奈何

网友:
那就整机不正常工作了,找一个备份好的PLC更换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