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的效率包含外围无源器件的损耗么?

楼主(2020-05-18):
    规格书上描述的效率,包含有dcdc外围的无源器件的功耗么?电流增大后,电感的损耗还有,采用电阻等的功耗,也都不能忽略了,那么这个效率包含这些损耗么,对于DCDC芯片来说,他的功率损耗是通过差值减去无源器件的损耗来计算的么?

网友:
    比较难计算: 1.首先要知道输入输出功率,然后各个器件的参数; 2.通过zhidao计算电压电流应力,估算各个功率器件的功耗, 大的功率损耗回为开关器件和磁性元件,譬如mos的功耗主要考虑分成开关损耗,导通损耗,驱动损耗;磁性元件考虑磁损(和工作频率有关)和铁损(主要是I2R损耗)。 一般按照经验估算,譬如后面这个的效率估计能做答到95%,希望对你有参考作用。

网友:
    当然包括。效率这个参数看看就好,不要当真。手册中的值是根据原厂推荐的电路参数搞出来的。
    在一般设计电路时很少有人会直接用原厂推荐的元件。

网友:
    能量效率和效率取决于负载电流。芯片制造商提供在最佳情况下获得的数据。实际上,可能会出现明显的恶化,甚至高达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