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435在3300MHz频段输出偏小调,只有-15dbm,请教下大家问题出在哪

楼主(2020-05-18):
    ADF4351输入时钟40MHz输出配置3300MHz,环路滤波器是按照3300配置的,现在输出功率偏低,达不到0DBm,电路图,寄存器器配置如下:

现将L4,L5调成2.7nH,L6,L7调成1.5nH输出-12dbm,请教下大家我这是哪出了问题,怎么调才能输出0DBm,谢谢

网友A:
    楼主别急,我来帮你想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急,我来帮你想想办法

    谢谢,由于我不是做射频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但是我感觉是穿的电感和电容的问题,看了官方资料没有给出相关计算

网友B:
    C28另一端是悬空的吗?L4/L5调大一点试试,感觉这个滤波器设计的时候器件VALUE是不是随便放的啊,可以仿一下试试

网友C:
    单端输出L6,L7,C22,C28完全多余啊

网友D:
    两个问题:
1. 测量的信号是单端信号,自然比差分低6dB。可以用一个balun, 比如这个: https://www.minicircuits.com/Web ... l?model=TC1-1-43%2B, 把输出的差分信号转化成单端信号。当然是否需要balun取决于你的后继电路是单端还是差分输入,至少测试电路可以加balun,量产后不安装即可;

    2. 输出需要做阻抗匹配。可以从datasheet给的参考值开始调试,但最可靠的办法是自己测量输出阻抗,然后推算匹配网络。如果你的输出只是3.3GHz这个单频,匹配是非常容易的,理论上只要两个元件就能达到理想匹配,实际中一般用三个元件组成Pi或者T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8另一端是悬空的吗?L4/L5调大一点试试,感觉这个滤波器设计的时候器件VALUE是不是随便放的啊,可以仿一 ...

C28悬空的,C22接的测试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端输出L6,L7,C22,C28完全多余啊

差分输出,那些是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问题:
    1. 测量的信号是单端信号,自然比差分低6dB。可以用一个balun, 比如这个: https://www.minicirc ...

    现在图中电感值测试2400输出是正常的,就是3300输出不对,输出差分显示是做了阻抗匹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图中电感值测试2400输出是正常的,就是3300输出不对,输出差分显示是做了阻抗匹配的

那是否可以说明设计的滤波器频点不对,最好能做个仿真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图中电感值测试2400输出是正常的,就是3300输出不对,输出差分显示是做了阻抗匹配的

    查了资料现在可以排查匹配问题了按照图中配置出来还是输出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否可以说明设计的滤波器频点不对,最好能做个仿真试试

频点对着,输出增益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频点对着,输出增益不够

    L6,7这两个电感手册里没有啊,你调小电感值增益会变大,直接把它们换成0欧电阻试试?
    对了,你现在测试的-12db是在哪个点测试的?芯片的RFout测量和L6,7输出端测量差了12db吗?还是输出的信号幅度就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L6,7这两个电感手册里没有啊,你调小电感值增益会变大,直接把它们换成0欧电阻试试?
    对了,你现在测试 ...

    测试的l6,l7右侧测试-12dbm,RFout测试为-8dbm,输出功率不对,配置的事正5,在L67右端-12db,换成0测试没变化,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的l6,l7右侧测试-12dbm,RFout测试为-8dbm,输出功率不对,配置的事正5,在L67右端-12db,换成0测试没 ...

俺的建议,分割问题:
    1. 把L4和L5改成20nH左右的高Q电感,纯做RF choke用;

2. 把L6换成0R电阻,测试输出功率;

    3. 如果输出不理想,用网络分析仪测量L6处的输出阻抗,然后用L6,加上L6左或者右跳接的对地元件,做阻抗匹配。因为你的电路图L6左右没有对地的元件,只能跳接。

    在3G这个频段,版图对射频信号的影响很大,这也许会导致你的板子和参考版差得很远。建议你把版图也上载给大家看看,论坛里有很多版图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的建议,分割问题:
1. 把L4和L5改成20nH左右的高Q电感,纯做RF choke用;

    这是布局走线

网友E:
    L4和L5换成50欧电阻。隔直电容100p

网友E:
引用 网友E:
L4和L5换成50欧电阻。隔直电容100p

    去掉链路上的电感,用0欧姆。倒地电容可以选不要。前提是你的微单线是50欧匹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布局走线

如果C22右边的线如果比较长,测量的时候需要用刀断开,不然会影响阻抗。还有一个明显可以改进的地方,假设你的微带线阻抗正确,那么元件焊盘相对于线宽就太大了,相对于每个焊盘引入了一个小的寄生对地电容。一个比较好的实践就是通过调节到参考层的距离,把微带线线宽设计成和元件焊盘差不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4和L5换成50欧电阻。隔直电容100p

测过,输出还是那样几乎没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掉链路上的电感,用0欧姆。倒地电容可以选不要。前提是你的微单线是50欧匹配。

线是做了阻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C22右边的线如果比较长,测量的时候需要用刀断开,不然会影响阻抗。还有一个明显可以改进的地方,假 ...

    现在测试是把C22去掉的,用探针测试的L6右侧焊盘,整个班子是用罗杰斯板材做的,串联那排线也是做了阻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测试是把C22去掉的,用探针测试的L6右侧焊盘,整个班子是用罗杰斯板材做的,串联那排线也是做了阻抗 ...

    Ok, 那就去掉L6,以L6左边的焊盘为测试点,如果输出不理想,测试输出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