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5-18):
如图,设计了一个利用PTC和继电器抗击大电容充电时产生大电流的保护电路,那个三极管Q308 的BE电压为什么总是只有0.8V,达不到6V?按设计应该是6V才对的。

网友:
    有点复杂,楼主call版主试试,看他有什么见解

网友:
    如果Q308导通之后,是否等效为一个电阻与R101并联,那么并联电阻还能为300K吗?

网友A:
    如果正向电压基极-晶体管的发射极达到6伏,则晶体管将简单地燃烧。在大约0.6-0.7伏的低电流下,基极-发射极的电压类似于常规二极管上的电压。

网友:
    那肯定是0.8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正向电压基极-晶体管的发射极达到6伏,则晶体管将简单地燃烧。在大约0.6-0.7伏的低电流下,基极-发射极 ...

看8050的规格书,BE极限电压确实是只有5V,但我就奇怪为什么会被锁定在0.8V?反而用GPIO上拉它BE电压反而会更高一些。

网友:
    R101 相当于对地并联了一个二极管,这个0.8就是是这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所以怎么调都没用

网友B:
模电的基础知识吧?硅三极管的BE饱和电压就是0.7V左右,如果你要看R100和R101的分压效果(6V),那么就可以在B极上串一个电阻比如1K,这样电阻一头是0.7V,另一边就是6V咯,电阻上流过的电流也就是Ib=(6-0.7)/1K=5.3mA了。。不过这 R100和R101的阻值太大了,6V/300K远远小于预计的基极电阻5.3mA,所以还是无法实现6V分压。R100和R101改成100欧差不多,否则就要增加基极电阻(比如R100=R101=1K,Rb=10K)以减小基极电流,从而减小对分压计算的影响,这样差不多能做到接近6V的分压值。不过,这意义是为何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电的基础知识吧?硅三极管的BE饱和电压就是0.7V左右,如果你要看R100和R101的分压效果(6V),那么就可以 ...

正解,这样接管子会直接烧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这样接管子会直接烧坏吧

    图中接法应该也不会烧管子,因为R100相当于基极限流电阻了,只不过不能按阻值与R101分压计算了。

网友:
    实际基极电流小于1 mA时,晶体管不会烧毁。晶体管的基极p-n结充当大约0.7-0.8伏的稳压器

网友:
    一楼版主正解

网友:
    Q308这块你应该是想设置一个分压偏置电路,在基集串联一个10K左右电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电的基础知识吧?硅三极管的BE饱和电压就是0.7V左右,如果你要看R100和R101的分压效果(6V),那么就可以 ...

    谢谢,版主!本来这个电路是设计来电容延时开启继电器的,如果R100和R101设置得太小将没有意义。

网友:
    那是三极管BE压降啊,把电压钳位在0.8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