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vivado仿真错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20-05-18):
错误提示截图放在二楼,用Vivado14.4写了个1×8和8×8矩阵相乘的程序,调用了64个ip核乘法器,IO口用的有些多。综合和实现网表都能成功,就是仿真总是提示这两个错误,仔细检查了几遍程序也没有发现问题,又照着写了个一模一样的1×2矩阵和2×2矩阵相乘的小程序,结果小程序是可以顺利仿真的。试了几个网上的方法也还是没有解决,所以就很迷茫。。。想请教下有大佬知道这样的错误怎么解决吗?

网友A:
01.点击这里添加图片。
02.关于错误(最好把代码也以附件形式上传,这样定位错误更方便):
a.假如你的1X8/8X8是先例化在某个顶层模块,然后仿真代码里再例化顶层模块,但1X2/2X2矩阵却是直接例化在仿真代码里,那么恭喜你,你的仿真工程构建不符合vivado软件的仿真规范。
b.修改代码,将1X8/8X8这些IP直接例化在仿真代码里。或者,在顶层模块添加可以实现任意功能的代码(时序逻辑、组合逻辑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点击这里添加图片。
02.关于错误(最好把代码也以附件形式上传,这样定位错误更方便):
a.假如你的1X ...

03.错误报告目录:
project_1\project_1.sim\sim_1\behav\xsim\xvlog.log
仿真正常运行产生的报告也在这个目录里:simulate.log、elaborate.log

网友A:
好像不太好发图。。。一个是Vivado Commands里launch simulation的[USF-XSim 62] 'elaborate' step failed with error(s). Please check the Tcl console output or ''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一个是Simulation里sim_1的[XSIM 43-3225] Cannot find design unit xil_defaultlib.sim in library work located at xsim.dir/wor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太好发图。。。一个是Vivado Commands里launch simulation的 'elaborate' step failed with error(s) ...

感谢,问题已经解决了‎|•'-'•)و✧

网友:
修改代码,将1X8/8X8这些IP直接例化在仿真代码里。或者,在顶层模块添加可以实现任意功能的代码(时序逻辑、组合逻辑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