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边缘开窗部分的通孔接电阻接地是为啥?

楼主(2020-05-19):
一个要装到机箱里的PCB板子,板子边缘有开窗的部分,上面有一些通孔,一开始还以为都接到地了,但是后来发现这些通孔接了10M的电阻再接的地,这样的设计是为啥呢?

网友:
    这个我也有看过搞得不是很懂

网友A:
通孔连接到机壳地还是数字地?如果是外边包了一圈(开窗)后通过1M和一个安规电容连接到数字地,是为了改善ESD测试。

网友:
    个人看法:
PCB外圈应该是PE保护地(又叫机壳地,机架地等,一般外露端子的金属外壳也应该接到这个地上,比如网口、USB口等),直接接到大地比如通过3孔电源线中间的PE脚。
PE地可以用小容值的高压电容并联一个大阻值电阻,接到电路板上的系统信号地(PE地与信号地不直接连接的原因,应该有雷击和ESD防护的目的)。电容的目的是让电路板系统中的高频信号低阻接地以减少EMI问题,电阻的目的是能缓慢泄放电路中累积的电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孔连接到机壳地还是数字地?如果是外边包了一圈(开窗)后通过1M和一个安规电容连接到数字地,是为了改善 ...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1、电容和电阻是并联还是串联啊          2、一般PCB板子的地是和机壳通过螺丝连接在一起,然后机壳在通过地线连接到墙上的大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1、电容和电阻是并联还是串联啊          2、一般PCB板子的地是和机壳通过螺丝连接在 ...

 1. 阻容并联。
2. 可以这样处理,但需要从系统层面整体考虑。这里需要区分保护接地,低噪声地,外壳地等区别。可以参考下边的链接:

    a.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19561/should-chassis-ground-be-attached-to-digital-ground
 b. https://celectronics.com/pdf/IEEE11-9-05.pdf
    c. https://www.analogictips.com/faq-ground-rules-earth-chassis-signal-ground-faq/
    d. https://electronics.stackexchange.com/questions/19561/should-chassis-ground-be-attached-to-digital-grou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