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 “选项”显示有问题,求帮助

楼主(2020-05-19):
    pads Logic安装之后,“选项”这个界面,就按比例缩小了,是什么原因呢。用鼠标点<确定、取消、帮助>都点不了,只能借助键盘来使用。感觉这个“选项”这个界面,还有东西显示不了,这个“选项”外框想拉大也拉不了,请各位朋友帮忙看下

网友:
    你重新装一下试试,我以前装了一次没东西,重新装了一次就好了

楼主:
    需要下载补丁
补丁的连接:https://pan.baidu.com/s/1Dn0P3S2XErRnbLt4cJUdjQ
提取码:fbmk
破解方法:
1、打开补丁并解压,打开该文件夹

楼主:
    2、将chs、enu文件中的补丁文件分别拷到你PDS安装文件夹下的chs、enu文件夹下,需要对补丁进行覆盖(不知道自己pads安装在哪里,可以右键图标,打开文件所在位置),如下是我PADS安装路径,供你们参考一下

楼主:
    3、替换之后,重启电脑,打开PADS Logic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方法我使用了两个电脑都是可行的,大家也可以试一下,这个补丁不是我自己的,是在从其它网站上看到的,这个方法使用过,挺好用的,就推介给大家,

网友:
    需要下载补丁

网友:
    把操作系统改成英文版就屁事都没有!据说VX.2.5以后的版本没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