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30A电流,可否用多个MOS管并联代替接触器控制?

楼主(2020-05-19):
60V30A电流,可否用多个MOS管并联代替接触器控制?

网友A:
可以的,用上三对,但要注意散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用上三对,但要注意散热

如果并联后Rdson大小不一致,岂不是某一个管子会电流比较大?

网友:
这个电压、电流都不算大也不算小,如果是感性负载,需要做好关断时的反压防护、吸收措施。
做好散热,一个管子就够用了。
如果用多个MOS并联,可以挑战被动散热甚至PCB散热,对产品寿命有好处。

网友:
我不知道你的应用是啥,我们做BMS,主回路的开关MOS,100A工作电流,也是10对MOS管来堆起来的,驱动电路稍微处理一下,没啥问题。

网友:
    这个控制直流的没问题,MOS管允许并联允许,不差钱也可以购买成品固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并联后Rdson大小不一致,岂不是某一个管子会电流比较大?

    不会的,mos管不存在这个问题,负温度特性

网友:
    现在单管就有远大于30A的,多路并联的话,要考虑均流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