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和三极管在数字电路中可工作在截止区、饱和区和放大区,对吗?

楼主(2020-05-19):
二极管和三极管在数字电路中可工作在截止区、饱和区和放大区,对吗?

网友:
    不对吧!截止区?

网友:
    不对,通常在数字电路中,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也就是你所说的饱和区和截止区,而不工作于放大区(线性区)。

网友:
    3楼说的对,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也就是你所说的饱和区和截止区,而不工作于放大区(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