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分析LC反馈型振荡电路的类型和特点,比较这些振荡电路的应用范围和适用条件。

楼主(2020-05-19):
分析LC反馈型振荡电路的类型和特点,比较这些振荡电路的应用范围和适用条件。  LC反馈型振荡电路包括互感LC振荡电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和电感三点式振荡电
路。

网友:
    LC反馈型振荡电路包括互感LC振荡电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和电感三点式振荡电 路。 互感LC振荡电路利用变压器组成反馈网络,既完成了阻抗变换,又完成了相位转化, 结构简单,输出电压高。主要应用到频率较低的射频电路中。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使用电感和电容并联谐振电路作为选频网络,使用电容作为反馈元 件,频率稳定度高,振荡频率高,输出波形好。应用在频率较高的射频电路中。 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使用电感和电容并联谐振电路作为选频网络,以电感抽头的方式实 现阻抗调节并与电容串联构成反馈网络,电路简单,易起振。应用在频率较高的射频电 路中,不适用于高品质因数的振荡电路。

网友:
    电感三点式振荡电路使用电感和电容并联谐振电路作为选频网络,以电感抽头的方式实 现阻抗调节并与电容串联构成反馈网络,电路简单,易起振。应用在频率较高的射频电 路中,不适用于高品质因数的振荡电路。

网友: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使用电感和电容并联谐振电路作为选频网络,使用电容作为反馈元 件,频率稳定度高,振荡频率高,输出波形好。应用在频率较高的射频电路中。

网友:
    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使用电感和电容并联谐振电路作为选频网络,使用电容作为反馈元 件,频率稳定度高,振荡频率高,输出波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