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未使用引脚的配置

楼主(2020-05-19):
FPGA未使用引脚的配置
在使用FPGA过程中,未使用引脚的配置是很重要的。一般未用管脚设置成三态输入或弱上拉输入。以Altera FPGA为例,一般是将没使用的管脚设置为三态输入比较安全。利用Quartus II 将未使用管脚设置为三态输入
选择Assignments→Settings→Devices and Pin Options,打开一个选项卡,选项卡中选择Unused Pins就可以对未定义的管脚配置了As input tri-stated。

网友:
以Altera FPGA为例,一般是将没使用的管脚设置为三态输入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