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使用二极管的无源混频电路和使用晶体管的有源混频电路性能的区别,讨论两种类...

楼主(2020-05-19):
比较使用二极管的无源混频电路和使用晶体管的有源混频电路性能的区别,讨论两种类型电路的主要应用领域。

网友:
    区别:使用二极管的无源混频电路,对负载阻抗敏感,需要较高的本振输入功率,- -般用变 频损耗描述混频电路的性能,实现平衡和端口隔离度依赖于耦合电路的特性。使用晶体管的 有源混频电路,输出中频信号的功率大于输入射频信号的功率,能带来一定的功率增益, 通 常使用变频增益描述有源混频电路的性能。 主要应用领域:使用二极管的无源混频电路适用于基站等非移动射频通信的场合。使用晶体 管的有源混频电路,用于高度集成的射频无线通信中。

网友:
    区别:使用二极管的无源混频电路,对负载阻抗敏感,需要较高的本振输入功率,- -般用变 频损耗描述混频电路的性能,实现平衡和端口隔离度依赖于耦合电路的特性。

网友:
    2楼正解,牛逼

网友:
    2楼正解,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