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封装中强制使用无铅焊料的原因

楼主(2020-05-19):
电子封装中强制使用无铅焊料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环保和健康的要求 国内外立法的要求 全球无铅化的强制要求 (1)无铅钎料的熔点较高。 比Sn37Pb提高34~44 oG高的钎焊温度使固/液界面反应加剧。 (2)无铅钎料中Sn含量较高。 (SnAg中96.5% Sn ,SnPb 中63%Sn),因为Pb不参与固/液和固/固界面反应,高 Sn含量使固/液、固/固界面反应均加速。 (3)小尺寸钎料在大电流密度的作用下会导致电迁移的问题。

网友B:
    环保和健康的要求 国内外立法的要求 全球无铅化的强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保和健康的要求 国内外立法的要求 全球无铅化的强制要求 (1)无铅钎料的熔点较高。 比Sn37Pb提高34~44 oG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保和健康的要求 国内外立法的要求 全球无铅化的强制要求

    谢谢你的回答,我了解了

网友:
    小尺寸钎料在大电流密度的作用下会导致电迁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