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D画PCB上的这种按键焊盘?

楼主(2020-05-19):
请问如下图的这种PCB封装,怎样画?

网友:
    直接画一个圆形焊盘不行吗?

网友:
    官網有教的。https://www.altium.com/video-creating-custom-pad-shapes

网友A:
    一看就知道这是导电橡胶的触点,我从来没有画过这种东西,AD也很少用,我试着用99SE画一个给你看看,估计应该可以用。

    原理图元件就是这个样子,PCB封装有点难画,一共需要11步,看明白了吗?

网友B:
    不知道你听说过lceda没,一个近几年兴起的国产eda(注:真不是打广告啊,而且他也没给我广告费)。在线网页版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其强大的元件库和封装库。除非很冷门的元件可能找不到。你这个是硅胶按键的封装吧,我之前在lceda上用过。而且如果你要用ad的话,可以在lceda上面新建个pcb,把要用的封装都放在pcb上,然后导出ad格式的pcb,ad导入提取封装就ok了,就不用自己重新做了(刚开始学的话还是自己老老实实画吧,我这个是偷懒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这是导电橡胶的触点,我从来没有画过这种东西,AD也很少用,我试着用99SE画一个给你看看,估计应 ...

谢谢大神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听说过lceda没,一个近几年兴起的国产eda(注:真不是打广告啊,而且他也没给我广告费)。在线网 ...

哇,看起来不错,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看起来不错,我去试试

可以一试,说不定你也就爱上了这个国产eda(虽然是收购了国外的easyeda进行改进优化的)。如果设计电路比较简单的话,用lceda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网页版的,不用麻烦的安装过程,不占硬盘空间,重点还是免费的。反正目前我个人画板就用这个,虽然画的都是比较简单的板子。当然,如果你要设计的电路很复杂,可能这个目前满足不了你的需求,功能木有ad pads candance等大型软件强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这是导电橡胶的触点,我从来没有画过这种东西,AD也很少用,我试着用99SE画一个给你看看,估计应 ...

这个图很直观,但是还缺少一个步骤:
    在Top Solder层放一个实心大圆,把这些线全覆盖进去。否则这些导线是被阻焊剂覆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很直观,但是还缺少一个步骤:
    在Top Solder层放一个实心大圆,把这些线全覆盖进去。否则这些导线 ...

谢谢你的指教,我以为用Multilayer画了之后改为顶层就不会被绿油覆盖,我是和焊盘的Multilayer混为一谈,除非用焊盘改成线条,单面板就用Multilayer画应该不会被绿油覆盖,双面板肯定不行。

网友(点评):
不客气。是的,你说的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

我不是大神,共同探讨一下吧,你要画出这个导电橡胶的触点,只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原理图要能够更新到PCB添加这个触点的网络,二是这个触点必须开窗,不能被绿油盖住。按照99SE的画图规范,原理图更新PCB添加网络总是管脚对应焊盘,圆形的焊盘不可能画成你这个触点的形状,本来以为用Multilayer画出这个触点,然后改成顶层,做出电路板认为就是开窗的,看来不行,最好是整个触点开窗,那就是再放一个Top Solder层,也就是顶层锡膏层,如果放了这个层,整个触点就是开窗的,那就简单了,用顶层走线和圆弧画出这个触点形状就行了,

圆形的锡膏层怎么画?我觉得一个钻孔为0的焊盘改为Top Solder估计应该可以,更保险一点用圆弧改成一个实心大圆,比如画一个直径为100mil的圆,把线宽设置为100mil,就变成一个200mil直径的实心大圆。

我已经试过PCB封装直接做成触点形状原理图更新PCB是无法添加网络到圆弧和走线,所以封装只能做成这个样子,两个直径10mil钻孔为零的焊盘改为顶层

原理图简单的很,随便用个两脚的按钮开关都可以更新到PCB添加网络

更新到PCB把走线走通然后把这个触点的形状复制到封装里,就会自动添加网络,也不会报错,铺铜之后变成这个样子,这个走线是15mil,安全间距10mil,触点的线和弧是18mil,你只要调整设计规则就是铺铜也能达到你的要求,你还可以专门定这个触点的规则,最后是放锡膏层保证触点开窗,要做到这些布局方面就要注意了,触点封装的相对坐标不能乱,否则触点和锡膏层就放置不准确。

实际上触点接地的可能性很小,这类触点一般是交叉矩阵,如果把这个触点搞成方形的,那就简单了好几倍,锡膏层用填充块就行,非常好画,方形触点和圆形触点用下来的结果应该没有差别,但是,不要偷懒搞成方形,你就照我的思路挑战一下吧,99SE能画出来,AD肯定也能画出来。

最理想的就是精确到导电橡胶触点的实际大小,只是触点部分开窗,外面的圆弧都不用开窗。我见过黑色的触点,是个什么碳质结构的,导电橡胶本身电阻就很大,需要的是使用寿命,不要求导通电阻很低,可能碳质触点寿命更长,碳质触点是怎么搞上去的?如何画图?我就实在想像不出来的,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工艺印上去的,不知道其它画图软件画这个触点还有什么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