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有没有类似于飞轮的模块,电机带动飞轮转动模块

楼主(2020-05-19):
matlab中有没有类似于飞轮的模块,电机带动飞轮转动模块

网友:
应该有吧,没用过

网友A:
simmechanics就是专门的机械建模工具啊
使用起来很方便,电机,转动惯量都有直接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mmechanics就是专门的机械建模工具啊
使用起来很方便,电机,转动惯量都有直接的模块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