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定义与 'double' 类型的输入参数相对应的函数

楼主(2020-05-19):
    function T=danyuanzhu_3_7(miu)
N=100;
    L=100;
b=double(1.12);
    %miu=double(1.0925);
for Q=1:1:101
    ka=10*(Q-1)/100;
        ……    ……
运行之后结果是:未定义与 'double' 类型的输入参数相对应的函数 'danyuanzhu_3_7',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
    不定义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当前路径没有设置为这个函数所在的目录。
    你可以打开这个函数,点击run按钮,如果不在这个目录它会提示你转到这个函数所在的目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路径没有设置为这个函数所在的目录。
你可以打开这个函数,点击run按钮,如果不在这个目录它会提示你 ...

    大神说的对,这一下就解决了,谢谢

网友:
    看看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