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AD画原理图时,元器件不能移动呢?

楼主(2020-05-19):
    我用AD画原理图,然后想用鼠标移动元器件,结果选择元器件一拉动之后鼠标就漂移到屏幕别处去。

网友:
    元器件锁了吧

网友:
    双击器件看看,属性那的locked有没有打勾

网友:
    打勾的话,把勾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我也遇到过, 我的是锁住了

网友:
    看下是不是锁定了

网友:
    看看编辑里能选择的对象是不是都打勾了,要不你点不中的

网友:
    按住shift点击器件看看能不能动

网友(2020-07-28):
    好神奇呀,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