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辐射NG

楼主(2020-05-19):
问题描述
1: 产品: 显示器(带HDMI ,VGA ,audio out)
2:   问题: 测试辐射(30MHZ的底噪问题)
1) 测试PASS-----将显示器所有端口都连接,参考CE标准测试方式
2) 测试NG--------只接HDMI线材
PS:  item 2)NG基础上,接上VGA线或者接上耳麦都可以pass
请教: 这个现象是什么问题? 什么原理?

网友A:
    只接HDMI测试失败了,都接上反而通过?你测试的时候同样的分辨率和刷新率?VGA和HDMI同时接了显示器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接HDMI测试失败了,都接上反而通过?你测试的时候同样的分辨率和刷新率?VGA和HDMI同时接了显示器没

    30M 底噪应该和分辨率没有关系 。
    一般是电源噪声

网友:
    建议从几个方面排查一下:1)显示器功耗的变化  2)电缆摆放的变换  3)信号电缆与电缆电缆之间的位置、接地线呢?(最好能给个测试的照片呀?)现在的人都需要让人猜,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M 底噪应该和分辨率没有关系 。
    一般是电源噪声

对,是的,你说的没错,除非这个位置有narrow band

楼主:
    谢谢大家,补充一下
    当我单独接一根HDMI 线连接PC和显示器进行测试 ,30M会NG,
        如下任何一种措施都可改善6DB
    1)将VGA线也连接PC和显示器
    2)将显示器的音频接口接上耳麦
    3) 拉一根地线连接PC和显示器
4) HDMI线夹个磁环
5) 显示器内部主板到PANEL的LVDS线材加个磁环
    我想了解这个发生的原因,以上方式可以改善的原理是什么!
如此看来法规说的满载的测试方式不是最worse 状态。。。
附上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补充一下
 当我单独接一根HDMI 线连接PC和显示器进行测试 ,30M会NG,
        如下任何一种措施 ...

    个人推测是共模电流回流路径阻抗的变化导致,假如把HDMI端口与接地加强,同时换一个更好的HDMI电缆(编织密度以及端子焊接良好),我想你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

网友:
    共模电流回流路径阻抗的变化导致,假如把HDMI端口与接地加强,同时换一个更好的HDMI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