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器件下面的走线问题

楼主(2020-05-19):
我想问一下元器件下面的走线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元器件下面是可以走线的而什么时候是不能走线的?当元器件下面走线后对整个系统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谁能给我指点一下或者是给点相关方面的材料或者书籍,不胜感激。
! |6 K3 |2 d: n2 E- s因为这几天画了个板子被同学鄙视的一下,就是因为我的元器件下面走线。我个人觉得在输入是低电压,整个系统都是模电电路频率不是很高的情况,元器件下面走线应该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不是很大吧,谁能给我解释一下啊,亲,拜托了!!!!!!!!!!!!!!' L6 Y% z3 K+ r! v0 K

网友:
你画的几层板?元件是不是贴片的? LZ上个图吧。

网友:
元件下面不要走电源线~这个是可以有~某些芯片底面和芯片Gnd引脚相通,或者其它一些管脚相通,这个很明显也不能从下面走线,其它应该没多大问题吧!总之一般应用,要求不严的场合都可以从元件下面走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