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中元器件的编号离元器件很远,请问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

楼主(2020-05-19):
pads logic中元器件的编号离元器件很远,请问怎么设置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1. 右键点击随意选择,然后就可以拖动元件名称了
2. 右键编辑元件,然后也是右键点击随意选择,然后再拖动,
保存后推出元件编辑,会提示你是不是要更新原理图。

网友:
右键编辑元件,在CAE里面将元件编号拖到元件附近

网友:
楼上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