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调用c函数初始化失败

楼主(2020-05-19):
问题
          编写了一个串口初始化文件uart.c 含有 uart0_init() 初始化函数,以及一个测试函数print() 通过调用uart0_init() 实现初始化。 在汇编程序 通过bl  print 指令可以正常的初始化。
          但是我另外定义了一个main.c 文件,通过man.c中的 main() 函数调用 uart0_init() 进行初始化。然后在汇编中通过指令 bl main 初始化串口,则初始化失败。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你都没有初始化sdram  ldr sp, =0x33000000 这么设置栈,有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