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17.4问题

楼主(2020-05-19):
cadence allegro 17.4在使用时,设置的盲孔,在约束管理器设置时变为了从顶层到底层的通孔,请问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勾选后查看钻孔是盲孔还是通孔,可能你打的就是通孔。

    .jpg

网友:
    勾选上箭头所指,看下你打的是通孔还是盲孔,盲孔设置好后,打孔的时候可以选择打需要的盲孔,或者建立class针对区域或者网络设置盲孔

    .jp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后查看钻孔是盲孔还是通孔,可能你打的就是通孔。

我还没有调用VIA呢,在约束管理器中添加盲孔时,下面的图示显示出的就是从顶层到底层。我重新做了一个盲孔BBVIA,特别把design layers中begin layer和end layer都重命名为TOP和ART03,保存后再打开这个BBVIA,在design layer中显示的仍然是begin layer和end layer,没有改成功。按理说BBVIA不会做成通孔呀。

网友B:
    你们17.4的补丁是怎么安装的,我安装完了,再和谐,版本还是P001,升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17.4的补丁是怎么安装的,我安装完了,再和谐,版本还是P001,升不上去。

用阿里狗自动安装

网友C:
    Allegro如何快速制作和添加盲埋孔,参考这篇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HgGQeM0OmOXZlPYC-53COQ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egro如何快速制作和添加盲埋孔,参考这篇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HgGQeM0OmOXZlPYC-53COQ

    好的,谢谢,这是干货,即便我是外行,参照这个教程也解决了脱了这么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