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厂里面,洗板子的液体是什么?

楼主(2020-05-19):
PCB工厂里面,洗板子的液体是什么?

网友:
1、氯化溶剂洗板水;是以氯化溶剂与其它溶剂混合而成;其溶解松香和去除助焊剂速度快,清洗后无残留易挥发无需烘干的特点。
2、碳氢溶剂洗板水;随着碳氢清洗剂的被广泛使用,碳氢溶剂也被用于PCB电路板的清洗;碳氢溶剂洗板水有快干型和慢干型;快干型清洗效果一般较好,碳氢溶剂洗板水具有环保、无毒、气味小、可蒸馏回收使用,其多用于高端精密类PCB电路板的清洗。
3、水基型洗板水;因水基清洗剂具有环保、安全、无毒、无刺激性气体挥发的特点,发现2013年市面也出了水基类洗板水,但因电路板都有金属元件引脚,如果水基型洗板水不具有防锈功能时应慎用,因水基清洗剂易加快引脚的腐蚀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