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中单位阶跃的问题

楼主(2020-05-19):
我在matlab中用单位阶跃响应来做输入画图,但为什么最后的稳定值不是1?
传递函数:G(s)=133/(s^2+25s)
程序:
num=[133];
den=[1 25];
sys=tf(num,den);
t=0:0.01:5;
figure(1)
step(sys,t);

网友A:
最后稳定值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稳定值是多少

最后稳定值是6

网友B:
你的的程序最终值是 133/25=5.321,这是你的程序中的传递函数的增益。

另外,你似乎写错代码了。你的代码的传递函数和你的传递函数不一样。是不是下面该是这种写法?
num=[133];
den=[1 25 0];
sys=tf(num,den);
t=0:0.01:5;
figure(1)
step(sys,t);

或者你的传递函数是G(s)=133/(s+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的程序最终值是 133/25=5.321,这是你的程序中的传递函数的增益。

另外,你似乎写错代码了。你的代 ...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