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把AuotoCAD的机械图文件导入到 AD软件的PCB里?

楼主(2020-05-19):
怎么样把AuotoCAD的机械图文件导入到 AD软件的PCB里?

网友:
文件-导入-dxf/dwg

网友A:
    将CAD中的线根据AD的图层分别放置,特别复杂的线要处理一下,然后另存为2000格式的DXF文件。在AD中选择导入dxf,选择参考点,然后将CAD中的图层分配到AD的不同层,注意一下单位。

网友B:
    Cad里面把图形放在同一层,再导入ad,file import dxf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里面把图形放在同一层,再导入ad,file import dxf

    谢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CAD中的线根据AD的图层分别放置,特别复杂的线要处理一下,然后另存为2000格式的DXF文件。在AD中选择导入 ...

    谢谢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