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导出emn/emp可以设置出component bound区域

楼主(2020-05-19):
    请问pads可以在封装内设置出元件本体区域吗,要能在导出emn/emp时只显示出元件本体区域大小,请问怎么进行设置?

网友:
    同蹲大神解答

网友:
    需要把器件的原理图和PCB封装进行关联

网友:
    你可以把丝印层的框画成器件实际尺寸,装配层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