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波峰焊用的,锡银铜合金的锡条,与普通锡条的区别在哪?价格上有够大区别

楼主(2020-05-19):
请问波峰焊用的,锡银铜合金的锡条,与普通锡条的区别在哪?价格上有够大区别

网友:
具体价格要看你选用是什么合金了

网友:
锡银铜合金的锡条与普通锡条肯定要贵不少,关键是根据产品的焊接要求而选择

网友:
含银的锡条,金属的流动性好,焊接后的焊点抗氧化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