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TIII贴片机相对于松下NPM用户感受有哪些优点

楼主(2020-05-19):
    大家都说说吧

网友:
    NXT 机器工作头吸取位置只有一个,对于多用量物料,机器属于连续送料,对物料包装材料和品质要求较高。比方说,贴一些二三级管,连续送料易产生静电,导致机器吸取不良。

网友:
    请问兄弟的公司用的是NPM的模组机还是模块机啊?NPM震动大的,精密元件打的还行,故障很少.

网友:
    效率方面,NPM有优势

网友:
    没用过 观摩下

网友:
    虽然都是双轨的设备,NPM可以A+B独立模式两个产品生产,哪边打完换哪边,是真正意义上的双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