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钢网开窗外扩内切与否,有什么依据?

楼主(2020-05-19):
如题,请教一下
1.钢网开窗什么焊盘该外扩,什么焊盘该内切或缩小如何判断,依据是什么?
2无球BGA与有球BGA开窗区别是什么?
3 QFN引|脚与QFP引脚开窗有什么区别或注意的地方?
4连接器公座与母研窗有何区别?
望高手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

网友:
搜一下钢网开口规范,应该有很多

网友:
钢网开口内切主要是在阻容件上出现,因为焊盘设计的内距太小、容易连焊,需要拉大内距,如果需要锡量多的话可以再向外加一些。

网友:
钢网文件对一下那个Gerber就知道了

网友A:
找钢网厂商 他们比较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钢网厂商 他们比较专业

哈哈  还是这样干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