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拼板相同的一个位置老是连锡怎么办?

楼主(2020-05-19):
图片是一款汽车电子产品,2拼板,相同的一个位置老是连锡,
图一红色框中的位置是接地点,
图二是自己把夹具修改了下,本以为可以减少锡流的阻力,但是也没有效果
图三,试想在红色的位置增加拖锡片是不是有效果,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锡量大了吧

网友:
    加个脱锡片试试。

网友:
    可以考虑请研发增加拓锡焊盘,或者像你说的可以增加拖锡条,也可以0.5的厚度的钢片或者0.8的马口铁拖锡片增加在连锡尾部,或者治具旋转30-45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