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想问问个电路防护浪涌能做到多少KV

楼主(2020-05-19):
    大神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防浪涌等级,防护浪涌能做到多少KV,有没有防浪涌相关的技术文档推荐?

网友A:
    很弱的防护,POE的正负之间的管子是做最后的钳位,然而每根线应该有一个管子到地,你可以用贴片压敏也可以用双向TVS,前提要看你芯片能撑到什么程度。你用的SMB,功率撑死了1.5千瓦。另外DC24直接用TVS管子,你这个是什么产品?DC用24V,这个位置不能这样设计的。

网友A:
    你要测试浪涌,要看你的测试的等级,会告诉你波形和对应的峰值电流,你再根据峰值电流去选器件比如你用TVS,就要考虑峰值电流,这涉及到功率,举个例子,1.2/50us波形的1000A的峰值电流,这个按照10/1000us就是200A左右,你就选择比这个打的TVS管子,这类管子测试波形是按照10/1000us来标注的。

网友B:
    从您提供的信息来说,这个是浪涌没有要求的等级,即最低级别。这种产品犹如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的等级,室内应用。无须浪涌测试的等级… D43是防止适配器反接保护的器件而不是浪涌防护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您提供的信息来说,这个是浪涌没有要求的等级,即最低级别。这种产品犹如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的等级,室内 ...

    感谢大神!另外想问下D38、D36、T2、T14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测试浪涌,要看你的测试的等级,会告诉你波形和对应的峰值电流,你再根据峰值电流去选器件比如你用TVS ...

非常感谢!这个共模电感啥功能?封装蛮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另外想问下D38、D36、T2、T14是什么功能?

T14/T2是共模电感,用于隔离滤波噪声的
D38 隔离倒灌
    D36真不知道,假如原理图完整的话,还好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4/T2是共模电感,用于隔离滤波噪声的
D38 隔离倒灌
    D36真不知道,假如原理图完整的话,还好分析一下
    ...

非常感谢版主的专业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弱的防护,POE的正负之间的管子是做最后的钳位,然而每根线应该有一个管子到地,你可以用贴片压敏也可以 ...

一个室内用的机顶盒

网友:
    这个浪涌能力还真的不高,不过产品定位室内不没有那么多要求,浪涌防护相关资料可以加我Q发你吧 330657025

网友:
    看上去是交换机设备

网友:
    单独采用脉冲功率600W的瞬态抑制二极管,最高满足1.2/50μS-8/20μS CM/DM  1KV-0.5KA。

网友:
对的
TVS防雷,效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