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选择焊有没有脱锡角度

楼主(2020-05-19):
最近焊了一种板子会出现联锡问题,联锡具体位置不固定,但大致可以分析出,在开始或者结束位置。以前在结束的时候使用收波。选择焊是否也存在脱锡角度的问题,还在摸索中

网友:
向前不行还有左右可利用(有个提前量)、有z轴补偿的才是好设备...,张力(@温度、氮气)、pull of时间段...,琢磨一下大烙铁头拖焊小焊盘会有什么结尾动作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助焊剂的问题?角度调节的范围不大哦

网友A:
关于selective连锡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波峰高度过高 2 喷嘴氧化 3 氮气异常 4 助焊剂 5 引脚偏长 6 PCB大面积铜箔,散热太快

网友:
选择焊是有拖锡角度(比如你在脱焊的时候Z轴的距离为3mm,当你在最后末尾收锡时你可以把Z轴的距离设置为5mm,6mm。。。。) 这样波峰在离开板子的时候就形成了一定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selective连锡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 波峰高度过高 2 喷嘴氧化 3 氮气异常 4 助焊剂 5 引脚偏长 6 ...

都要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