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quartus设计ccd驱动电路的时候又出错了

楼主(2020-05-19):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Text Design File contains a symbolic name where 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谢谢各位大佬,我想设计驱动电路来着,改了好几天了,照着敲都出错

网友A:
出错的图看不清啊 楼主再传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错的图看不清啊 楼主再传一个吧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语法错误或者缺少头文件,ERROR建议查看ASSERT, CONSTANT, DEFINE, DESIGN, FUNCtiON, OPTIONS, PARAMETERS, SUBDESIGN, or TITLE was expected。

VHDL我不是很熟悉,给你一个排查建议:依次添加每个PROCESS后进行综合,直到error出现,此时错误原因基本一目了然。

网友:
引用 楼主:
Error (287127): Text Design File syntax error:
语法错误或者缺少头文件,ERROR建议查看ASSERT, CONS ...

建议把ERROR代码上传,截图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