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手工走45度线时,是否有和Altium 相仿的改变第一段走线走向的快捷键?

楼主(2020-05-19):
请教一下,pads人工走线时,是否有和altium 相仿的改变第一段走线走向的快捷键?

我以前熟悉Altium.  最近初学PADS。走线时感觉非常不习惯。  原因是在用Altium走45度线时,按空格键可以改变第一段线的走线方向。如下面两图所示,走线时,先在管脚处点击,然后把鼠标拉到下面,Altium会显示一个最近走线路径,如果按空格键,Altium会显示另一个和原先不同路径,其第一段走线是和原走线成90度角。这样改换走线的第一段路径使得人工控制走线很容易。

请教下PADS高手:
1. 在PADS里走线是否有类似的方法来改换走线的第一路径。
2. 大家在PADS里走线用啥方法比较好?
3. 如果要控制某信号的走线长度,一般怎么做法?

谢谢!

网友:
    你在设置规则里面设置一下出线方式
    控制长度就是走完线之后调整等长

楼主:
    怎么设置出线方式呢?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