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设置问题

楼主(2020-05-19):
如下图所示,经过约束管理器后,添加via为何不能正常走差分线呢?

差分线无法正常走线

差分线无法正常走线

差分线设置

差分线设置

VIA盲孔设置

VIA盲孔设置

网友A:
    这两根线还没设置差分线属性吧

网友:
    这两根线的电阻没有附模吧

网友B:
    网络还没有设置差分属性吧

网友:
    设置差分Dp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根线还没设置差分线属性吧

嗯嗯,我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络还没有设置差分属性吧

嗯嗯,我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