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约束

楼主(2020-05-19):
差分线会在顶层和中间层都会走一段,顶层和中间层线宽线距都不一样,请问约束管理器怎么设置呢?另外,走线完成后如何调整线宽和线距?

网友A:
    把Physical约束规则的加号点开就可以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Physical约束规则的加号点开就可以设了。

同一信号不同层的线宽线距都能设置吗?

网友A:
    截图说的就是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信号不同层的线宽线距都能设置吗?

    大神的图不是有层次吗? 针对不同层设置差分约束就可以了。 在差分class里面选层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的图不是有层次吗? 针对不同层设置差分约束就可以了。 在差分class里面选层设置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截图说的就是这个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