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Altium Designer 进行PCB 3D设计

楼主(2020-05-20):
使用PCB库编辑器中包含的Extruded,Cylinder和Sphere形状类型,在altiumDesigner®中创建逼真的3D机械形状通常非常简单。但是,某些形状可能很棘手。例如,在决定如何绘制3D甜甜圈时。虽然不能从任何Altium创建的形状中切出一个孔,但仍然可以通过基本上形成封闭的“C”形状来实现圆环形状。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3D甜甜圈形状模型这些Coilcraft环形电感器。

在您的设计中创建甜甜圈

甜甜圈的尺寸为1.5英寸外径,0.8英寸内径,0.475英寸大小宽度。

在打开的.PcbLib文件中,设置捕捉网格(G热键)以创建大而易于使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 50密耳。从Place/3D Body菜单启动3D体绘制模式。在“3D主体”对话框中,将“3D模型类型”设置为“拉伸”。 Body Side应默认为Top侧。层应该是任何可见的机械层。整体高度将与甜甜圈的宽度相同,为475密耳。单击“确定”关闭对话框并进入绘图模式。

使用(0,0)点作为参考,单击此处开始自定义形状。使用切换绘图模式,直到抬头显示屏显示“线90/90垂直(水平)带弧(半径:xx)”模式。 <空格键>(没有Shift)将切换并更改弧的方向。在绘制形状时,<逗号>和<句点>键会减小和增加圆弧半径(因此<和>符号位于相同的键上,因此选择此选项。)

使用或以10为单位更改半径。使用这些键将半径设置为750密耳(对于1.5英寸直径的圆环)。观察平视显示器并将光标向下移动到(750,-750)并单击以锁定第一个弧。

在Altium Designer中绘制第一个弧。

继续到(1500,0)以添加下一个弧段。

在Altium Designer中添加下一个弧。

以750密耳的步长继续绕圆圈完成外径。此时不要结束绘图模式。

一直继续。还没有结束绘图模式。

由于甜甜圈的外径和内径分别为1500和800密耳,因此环的宽度计算为(1500-800)/2 = 350密尔。将光标移动到圆圈内350密耳以开始绘制内径。

将光标定位到绘制内径。

点击锁定该行。现在将使用400密耳半径绘制圆环的内径。没有必要调整半径设置,因为内弧将更小。沿着与外圆相同的路径向后移动光标。如果以错误的方式启动,请使用交换弧的方向。内圆的半径为400 mil,因此请在抬头显示中观察dx和dy值,以400,400的增量添加弧段。

开始添加弧段。

继续,直到内圈完成。

完成内径和外径。

单击鼠标右键完成形状。

< p>

二维完成甜甜圈。

切换到3D模式(查看/切换到3D或3热键)查看结果。

切换到3D模式显示已完成的3D Toroid Shape。

即使无法访问更复杂的3D机械编辑工具,仍然可以使用Altium Designer中灵活强大的编辑功能轻松创建复杂的组件3D模型。既然您已经成功创建了3D圆环形状,下一步就是将其转换为STEP模型,以便您可以在设计中根据需要使用它。

网友:
    应该配个图的